ACER 谁能告诉我这该怎么修 没思路

楼主(2014-10-20):
ACER的   班号LA-4494P  加电池开机  电源指示灯亮  就是不开机

加上稳压电源就开机   一切正常

电池也是好的换过新的也不行

这该怎么修   求个思路

附上电路图  ACER   LA-4494P

附上电路图

网友A:
你去下一个 电源供电芯片的手册看一下 哪个脚位干嘛的 一目了然

网友:
去找一下供电芯片的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去下一个 电源供电芯片的手册看一下 哪个脚位干嘛的 一目了然

24751A   电源管理  芯片     可惜 看不懂 就能看懂个 电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A:
什么型号啊供电芯片 我帮你看看我有没有这个手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型号啊供电芯片 我帮你看看我有没有这个手册

bq24751A!!!!!!!!!!!!!

网友A:
BQ24751是德州仪器生产的笔记本电脑常用的充放电控制芯片,在2008年生产的笔记本当中使用的非常多,例如戴尔的1427等。芯片采用28脚5mmX5mm QFN封装,针脚定义如下:
针脚号 针脚名称  针脚作用描述
1 CHGEN# 低电平充电使能控制,低电平开启充电,高电平关闭充电。
2 ACN 适配器输入电流检测电阻负输入
3 ACP 适配器输入电流检测电阻正输入
4 ACDRV# 适配器输入开关管驱动信号输出端
5 ACDET 适配器电压检测
6 ACSET 适配器输入电流设置
7 ACOP 功率限制信号输入
8 OVPSET 过压保护门限设置
9 AGND 接地端
10 VREF 3.3V基准电压输出端
11 VDAC 充电电压设置基准输入
12 VADJ 充电电压设置信号输入端
13 AGOOD# 适配器电压检测正常指示信号输出端
14 BATDRV# 电池为系统供电的隔离场管驱动信号输出,低电平时,场管打开,由电池为系统提供电源输入。
15 IADAPT 适配器输入电流放大信号输出,电压值等于ACP-ACN的20倍
16 SRSET 充电电流设置信号输入端,通过SRSET与VDAC之间的电压差来控制充电电流大小。一般是EC发出IREF信号输入到芯片SRSET针脚。不同的电压设置不同的充电电流。
17 BAT 电池电压检测
18 SRN 充电电流检测电阻反相连接
19 SRP 充电电流检测电阻正相连接
20 CELLS 2节3节或4节电池电芯数量设置信号输入。低电平时表示电池为3芯,高电平为4芯,悬空为2芯
21 LEARN 正常为低电平信号,主要是在出现电路异常时进行保护。高电平时,IC的供电选择功能失效,IC将强制使用电池为系统供电。当电池电压过低时(单节电芯电压低于3V时),又会切换为AC供电。电池电压利用BAT引脚来侦测。该引脚为EC控制,当侦测到AC电压异常时会拉高,AC拔出瞬间也会拉高。
22 PGND 接地端
23 LODRV 低端门场管驱动信号输出端
24 REGN 低端门场效应管驱动器供电输入端,在内部连接6.0V LDO模块供电。
25 PH 输出电感连接端
26 HIDRV 高端门场管驱动信号输出端
27 BTST 高端门场效应管驱动器供电端
28 PVCC 内部6V LDO模块供电输入端
1 供电
供电输入到芯片28脚PVCC
2 适配器输入的检测信号
VIN电压经过电阻串联分压,为到芯片ACDET针脚提供一个高电平
3 芯片输出电压
ACDET在芯片内部经过了两个比较器比较,一路发出开启信号,开启3.3V REF基准电压输出,一路开启内部的6V ldo电压,LDO电压在内部为低端门场效应管驱动器提供供电,另外从REGN针脚输出电压,在外部连接升压电容与二极管后,给BTST高端门场效应管驱动器供电。
4 充电开启信号输入
1脚CHGEN#输入一个低电平充电平开启信号。充电芯片工作,控制外部场管导通为电池充电。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楼主找个时序慢慢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BQ24751是德州仪器生产的笔记本电脑常用的充放电控制芯片,在2008年生产的笔记本当中使用的非常多,例如戴 ...

你真是活雷锋  啊   顶芯片了

网友B:
插上电池的时候测下保护隔离三五伏,开关上的电压正常不正常,遇到过一样的故障,我是换的EC好的 不知道你的这个是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修充放电电路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插上电池的时候测下保护隔离三五伏,开关上的电压正常不正常,遇到过一样的故障,我是换的EC好的 不知道你 ...

EC也有可能,充电芯片也有可能

网友:
好了   充电芯片

网友:
充电电路吧

网友:
好好测下充电电路,电池供电待机电压出来没呀

网友:
EC和  DC和AC的切换电路

网友:
插上电池后测下公共点啊,看看哪里电压没出来再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