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大工作量维修

楼主(2014-10-20):
同行送过来一台刚过保的Y470,说是不通电,插电流表看电流0.04,轻微短路,拆机,目测待机芯片em=em和3v  alw上官击穿,给客户报价,io和桥烧毁,修好240,客户说稍等,打个电话。就在这个过程中我测下全板电感对地阻值,发现3v  alws 对地短路,保护隔离不短。客户回来了,说换主板多少钱,我说交换420,由于是同行,没加太多钱。有事稍等片刻,客户说那你直接换主板吧,我说好的,交换需要一个礼拜,客户同意,留机走人。看图纸y470图纸中用的是rt8205E,我换了个51125和3v alws上下管,同时断掉3v alws节点,仁宝的机器基本都有跳线节点,电压过了节点会去掉p,比如,节点前叫aswp,节点后就该名为alw。发现后边短路,节点前不短,查电流表,此时0.00,还是不相信的测了下真是没有3v  和  5v alw电压。测保护隔离不过,因为隔离管子pq301和pq302的控制极电压都是18v。但是acin  pacin   都有,线性5v也有,而且pq308b已经导通,之前遇到过这种情况,仁宝的机器,是第二个保护隔离管子击穿引起的控制极电压一直18v,断电,测gs之间的阻值只有37欧姆,肯定不对,果断拆掉,测焊盘正常,换一个隔离管,测G极电压,7.多v,貌似正常了,可是电流表还是0.00.无语,难道51125不能换rt8205,有找个rt8205换上,还是这样,没思路了,上论坛看帖子,直接搜em=em,有个帖子说g480不出3v和5v,待机芯片也是em=。最后是换em=好 的,手上恰好有一块好的g480主板,一看待机芯片,果然是em=,拆掉换上,冷却一下,插电,待机0.01,接上开关,按一下,美的很,电流还是0.01,但是电源灯已经亮了。剩下的工作就简单了,换hm65了,上bga换掉hm65,补上节点,测3v  alws不短路,上电电流0.58掉电,心拔凉拔凉的,可是电流又呼呼的上去了,看着貌似是过了,断电接屏,ok。此帖需要有一定基础的人能看懂,新手看不懂的可以咨询留言,留言必回,。大家都知道,一般待机损坏的话,io  南桥,网卡基本都挂,但是此板幸运的是只烧了hm65.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仁宝的新机器,保护隔离不过,第二个保护隔离管击穿要注意。修道过好几次了吧。送上图纸,欢迎拍砖。

网友:
你的价报太低了

网友A:
换桥,修短路,只是240,这个机器买的时候4000多。

网友:
同行伙计,第一次来的同行。其实说实在的,我心里是有把握修好的,所以他说换板子也没报那么高,我就是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桥,修短路,只是240,这个机器买的时候4000多。

同行啊大哥。

网友B:
第2个 mos 不好, 容易充爆电池

网友:
楼主那边的价格和我们这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2个 mos 不好, 容易充爆电池

如果第二个mos击穿,会不过保护隔离的。

网友:
看的懂了,就是单看文字有点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2个 mos 不好, 容易充爆电池

学理论的时候没学好吧

网友:
没学好, 小学没毕业,

网友:
不错的帖子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的基础还很好啊 下个我就没那么叼了 y470微短啊  以前别人修的南桥显卡都高了现在修的头疼啊

网友:
文字太多,要是加图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