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漫步者C2音箱通电后全部杂音,大电容旁稳压管坏,求型号

楼主(2014-10-20):
一C2音箱通电后全部杂音,接不接音源都一样,查一稳压管坏,查贴为9V稳压管,求具体型号?能否用其它代换?这个管子好像旧板上不好找,请教一般什么旧板上有?
window

网友:
可以到修家电那找找看,实在没有就用7809代替!!

网友:
这个不缺啊家电配件商店有的是

网友:
普通稳压管子即可

网友:
直通么好了,以前都不带稳压的

网友:
七八零九 有着型号么啊

网友(2014-11-19):
直接去掉不用稳压管,我维修都这样的。

网友:
如果是稳压管,不能乱代换的,要知道稳压值和功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