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电流上升到1.6停住不动了是哪里的原因

楼主(2014-10-20):
华硕笔记本4738型号是ZQ8B电流停在1.6不动了而且无显示待机的时候不显示电流能开机就是电流停在1.6不动了无显示请各位指点一下!!!急急急

网友:
内存换过试过了吗? 北桥或者显卡吧

网友A:
内存没有换他这个是集成显卡北桥已经加焊了故障依旧

网友A:
如果不是内存和显卡的原因那应该是哪里出了问题呢谁有图纸请给传一份谢了!!!

网友:
amd的吧   bios电池 和北桥

网友:
你不是做维修的吧 ,

网友:
多试几个BIOS看看吧

网友:
电池和桥都没事是INTER的I3的U

网友:
独显还是信显呢,北桥特别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是内存和显卡的原因那应该是哪里出了问题呢谁有图纸请给传一份谢了!!!

图纸的话在首页可以搜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没有换他这个是集成显卡北桥已经加焊了故障依旧

重植一下,可能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