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G4独显,开机没法应,不加电。。。求解

楼主(2014-10-20):
新手学徒中,今天拿到一个hpg4的机子,插上电有待机不跑,然后查下来量3 5 V也没出来,感觉是哪短路了,但是不知道怎么下手,有哪位大师指点一下的???

网友:
量一下3 5 V对地短路不

网友A:
最关键的一点你没说,就是电流表的显示情况,这个对你维修也起到很大的作用,在这看公共点的电压正常不,就按照无待机修吧,祝你好运

网友A:
你说的应该是有EC待机,没南桥待机,按无待机走起

网友:
学习了哈   蹭点下载分

网友B:
感觉短路,打一值,看是不是真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应该是有EC待机,没南桥待机,按无待机走起

怎么分EC待机和南桥待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分EC待机和南桥待机呢

你是实地学员,问下月饼老师就知道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关键的一点你没说,就是电流表的显示情况,这个对你维修也起到很大的作用,在这看公共点的电压正常不,就 ...

谢谢啦,我试过了,我把3v的公共点断掉用烧机法发现有个电容坏了造成断路,飞了个线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短路,打一值,看是不是真短

是的,用烧鸡法发现果然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分EC待机和南桥待机呢

可是我一个小学员不认识月饼老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