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G41M-P34主板开机几分钟就黑屏了,求大神支招

楼主(2014-10-20):
V星主板G41M-P34,开机几分钟就黑屏了,量了供电都正常的,真没招了,求大神支招。

网友A:
用的是集显还是独显啊?

网友:
集显的话,查查有没有一个74CH08的,更换下看看。

网友:
时钟EN的外接三极管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的是集显还是独显啊?

VGA集成显卡

网友B:
黑屏以后测测供电,时钟复位,,等等。。比较难搞啊,,修好了说一下经验

网友C:
没思路,没想法坐等大神和结果

网友:
加焊北桥看看,得不得

网友:
加悍北桥了

网友:
如果加个独显呢,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思路,没想法坐等大神和结果

思路转换的话,这板可能加一个独显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黑屏以后测测供电,时钟复位,,等等。。比较难搞啊,,修好了说一下经验

这种情况大部分都是BGA的问题居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