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闲,说一个早上修的板子吧

楼主(2014-10-20):
主板:V星760GM-P33

故障现象:不触发

好像被人修过,COMS跳线跳反,跳回去,以为好了,上电。

惊呆了,就是那种触发一下掉一下,触发下掉一下。

查触发条件   IO为:71889F

76跳变  77跳变  78脚有瞬间电压   79脚有瞬间拉低

IO坏的可能性很大。

找个换上,跑码了   但是

0D 0C    我插   这我就不多说了,V星小八角 你们懂的 直接短接1.8 脚

此板修复

为什么短接1。8脚,各位大师都有研究过了,我也不多废话了

网友A:
USB  8脚的供电IC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  8脚的供电IC嘛

这都被大师你知道了

网友B:
小小白求问,1,8脚哪个是指什么,BIOS? 还是专用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小白求问,1,8脚哪个是指什么,BIOS? 还是专用芯片?

USB  供电

网友C:
楼主这板修的,算是秒杀了!不过还是希望你能讲讲V星小八角的故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板修的,算是秒杀了!不过还是希望你能讲讲V星小八角的故事。

大师,要不您讲吧,我表达能力不太好,我讲的估计您也听不懂,先谢谢大师了

网友D:
触发一下掉一下,不是电源管理芯片保护了吗?怎么你的思路是去查io?还有,V星小八角不懂,详细说说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触发一下掉一下,不是电源管理芯片保护了吗?怎么你的思路是去查io?还有,V星小八角不懂,详细说说吧!

电源管理芯片短的话就不会有2次触发了,我是一只可以触发,但是IO只是拉低绿线一下,抓不稳绿线

网友F:
牛人啊。。配个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牛人啊。。配个图啊

。。。。。。。大师你别笑我了,我哪敢是牛人啊,只是运气还好而已

网友G:
你们修板好像好简单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G:
你们修板好像好简单呀!

我也觉得为什么别人修板都很简单,到自己就晕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也觉得为什么别人修板都很简单,到自己就晕了

:L我也想知道我为啥不会分功放上的高低音管,,大师,你又在啊,帮我下吧,咋看功放哪个是高音管  那个是低音管呢  TDA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我也想知道我为啥不会分功放上的高低音管,,大师,你又在啊,帮我下吧,咋看功放哪个是高音管   ...

TDA 不是厚膜吗 、?

网友E:
引用 网友A:
TDA 不是厚膜吗 、?

TDA2030A 功放音频管理芯片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电源管理芯片短的话就不会有2次触发了,我是一只可以触发,但是IO只是拉低绿线一下,抓不稳绿线

我有点怀疑自己的思路了。这么说吧。如果是电源ic的保护导致掉电的话,能不能再次触发?再有说说小八脚的事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有点怀疑自己的思路了。这么说吧。如果是电源ic的保护导致掉电的话,能不能再次触发?再有说说小八脚的 ...

  OD 0C  你查查这个代码就知道了    V星这个小八角容易坏,    导致USB没5V供电,自检的时候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E:
OD 0C  你查查这个代码就知道了    V星这个小八角容易坏,    导致USB没5V供电,自检的时候报错

你说的小八脚是rn9还是rn32?

网友:
0D 0C 代码是档外设啊,受教了

网友:
把小八角上来,造福一下新手就更完美了

网友H:
小八脚,就是八脚的场管。 应是将5VSB转5V VCC用的。 短接后也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出现二次触发,都掉电的话,按思路我会去查CPU供电,而不是IO .  所认楼主还是比较厉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小八脚,就是八脚的场管。 应是将5VSB转5V VCC用的。 短接后也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出现二次触发,都掉电的 ...

我的不是大家修到的那种短路,保护的    如果大师您来修的话也不会怀疑CPU供电    大师您谦虚了

网友:
小心说你灌水哈

网友I:
哈哈 我才来  不要这样吧

网友:
哇,都是牛人哇

网友:
引用 网友I:
哈哈 我才来  不要这样吧

我什么都不知道

网友I:
我还在学  不要这样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还在学  不要这样好吧

我真的神马都不知道噢  睡觉去  明天学修大大功放去

网友:
呃呃  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TDA2030A 功放音频管理芯片

那个双声道的,也可用一块做低音 这个不能分高低音吧;具体高低音还是看他怎么设计

网友J:
引用 网友E:
我也想知道我为啥不会分功放上的高低音管,,大师,你又在啊,帮我下吧,咋看功放哪个是高音管   ...

一般高、中音的TDA2030都是音量电位器中间抽头出来,连一个10UF的电容到一脚的那两个集成块,底音的就是经过运放组成频带滤波器,滤除了中高音,只有底频音通过,一般就是底音音量中间抽头接一个电容连到的那个集成功放块!

网友E:
引用 网友J:
一般高、中音的TDA2030都是音量电位器中间抽头出来,连一个10UF的电容到一脚的那两个集成块,底音的就是 ...

大师,您帮我看看这个吧,分析下低 中 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师,您帮我看看这个吧,分析下低 中 高

你这板有两根线接到那个底音大喇叭上的,再跑下线,看连到那个TDA的四脚,那个就是底音集成块!还有那两个就是左右通道放大的TDA了,看你这板上面右边的那个是底音,接个扬声器上去放下歌,只有底音,没人声的,就对了!

网友:
我也觉得为什么别人修板都很简单,到自己就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