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BIOS脚电压抖动带表什么呢

楼主(2014-10-20):
主板是 联想 D450 IO KB926QF BIOS  1脚电压3.3到2.2V抖动  2脚也抖 5脚也抖   谁有这个板的BIOS 是独显

网友A:
万用表还可以测出抖动

网友B:
取了BIOS还跳不跳?

网友:
BIOS 是
25l1605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取了BIOS还跳不跳?

取了BIOS  1脚2脚 就没有电压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取了BIOS  1脚2脚 就没有电压了

其他脚位呢?会跳吗?比如8P的3.3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其他脚位呢?会跳吗?比如8P的3.3

没有    上BIOS 待机电流 只有0.012 取了BIOS 电流0.019

网友:
a

引用 网友C:
没有    上BIOS 待机电流 只有0.012 取了BIOS 电流0.019

你换个BIOS芯片替换一下看下

网友:
波形是跳动的,所以最好用示波器不测片选 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还可以测出抖动

至少我的15B测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取了BIOS  1脚2脚 就没有电压了

理论上1脚应该有一闪而过的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    上BIOS 待机电流 只有0.012 取了BIOS 电流0.019

你这块的故障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