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5VD 不开机

楼主(2014-10-20):
接电开机电源灯亮电流在0.02!   BIOS刷了 不是不行 !高手给点思路!

网友:
系统供电正常不?,,

网友:
ec 加焊 时序走下呗

网友:
3 v 5v 都有

网友A:
=。=我晕,待机正常不一定能开机啊,你不查怎么发现问题

网友B:
这个要查的范围广了,板子有没短路。EC部分 三五伏,保隔 充放电都要看看

网友:
这个基本算的上没有出电压,刷BIOS有用就怪了,除非是EC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查的范围广了,板子有没短路。EC部分 三五伏,保隔 充放电都要看看

这样说不知道楼主能看明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晕,待机正常不一定能开机啊,你不查怎么发现问题

楼主希望论友们能说一故障点,然后他直接换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查的范围广了,板子有没短路。EC部分 三五伏,保隔 充放电都要看看

=。=还有温控

网友:
主板进了点水好了

网友(2014-11-19):
先要查系统供电啊。

网友:
这个机器EC带程序吧 ,刷BIOS 应该不行

网友:
应该是BIOS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