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55vd 不出CPU电压

楼主(2014-10-20):
据说是摔的机器,无cpu电压,开机0.28A,根据点位图,cpu电压开启信号已经出来,cpu无电压,瞬间电压也没有,拆掉cpu,一样0.28a,测量cpu电感,对地只有1-2欧(放电一晚上也是这个数值),感觉好像不对,上网查了下,这种cpu-SR0WY,价格蛮贵的,有人修到这种高端cpu吗,对地阻值是不是太低了,已经短了啊。摔机不会摔短路吧。

网友:
优先把BIOS先刷下

网友:
刷过,没有用

网友:
其他的电压出来了没?  不上CPU ,CPU供电电感对地多少?

网友:
查芯片的工作条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