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白请教个基础问题.关于ISL88731C

楼主(2014-10-20):
ISL88731C
22脚DCIN 19V
2脚ACIN 3.8v
3脚 VREF 3.17v
21 VDDP 5.1v
此时13脚acok输出只有0.几v..是否可判断为芯片已坏??

网友:
自学中.......大家走过了路过..回答一下.谢谢

网友:
我顶..........自学不容易啊.

网友A:
能解释一下.还需要满足哪几个条件呢..

网友B:
你应该学看芯片内部图  VREF3.2v   ACIN 3.8V  芯片内存有一个比较器 ACIN大于VREF就会使比较器输出脚就会直接接地  此时ACOK就属悬空状态  所以说ACOK悬空的时候 外部可以上拉电压  你那机子是型号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应该学看芯片内部图  VREF3.2v   ACIN 3.8V  芯片内存有一个比较器 ACIN大于VREF就会使比较器输出脚就会 ...

谢谢
东芝l750d哦..
广达DABLEDMB8E0 REVE

网友:
后面有短路吗,断开后面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解释一下.还需要满足哪几个条件呢..

DCIN,ACIN正常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