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8卡在SAMSUNG界面,什么问题、、

楼主(2014-10-20):
最开始客户拿来的时候能开机,后来我关了机之后,就不通电了,拆开机器后,发现EC发霉了,把EC取下来重新焊接了一遍,能通电,也能显示了,但是卡在SAMSUNG界面。电流也卡住了  BIOS刷过了   裸机点的。。其他应该也没什么问题?  应为最开始能进系统。不知道什么问题了 。求助下大家 有谁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没人遇到过这个问题吗

网友A:
三星硬盘坏了也会卡LOGO的,换硬盘试试,我上次遇到过

网友:
刷个BIOS  保管OK

网友:
硬盘出问题也卡这里

网友:
是不是进水了,再看看有没有腐蚀的

网友:
这个机器好几个通病,BIOS也爱坏

网友B:
没看到刷过BIOS吗  能不能负责任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星硬盘坏了也会卡LOGO的,换硬盘试试,我上次遇到过

裸机点的 什么都没装、

网友:
EC 我也换了 还是这样

网友:
看来是进过水的机器啊!看看EC旁边还有什么腐蚀的元器件没!

网友C:
之前遇到过一台联想的 也是卡LOGO 结果是3V滤波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之前遇到过一台联想的 也是卡LOGO 结果是3V滤波不良

我这个是正常的

网友D:
楼主有没有去掉外设,声卡 网卡 等等 都去掉 ,还不行查南桥吧 CPU也有可能

网友:
三星卡这的问题太多了,内存坏也会卡这的,你裸机这次内存要上的吧=。=

网友:
大件没问题的话都是一些小电阻问题了,因为能亮机你只能看图纸一步一步差电压打阻值了,因为小问题所以要仔细,坏的都是小件,而且是1个2个也不会太多

网友E:
显卡问题会这样,加焊一下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显卡问题会这样,加焊一下就好了

加了   还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了   还是一样的

那只能换一颗了,或重植试一下。

网友:
还是换个南桥看看。

网友:
该机器有通病!!如果烧的比较严重的就得换南桥!!!

网友:
南桥下面有一个电容短路,你用万用表量一下!!

网友:
开始拿来的时候能开机进系统   但是客户说不通电   进了水的  但是我关机之后 就不通电了  拆开后  看到EC有发霉  把EC取下来焊了一遍  能通电了  但是卡LOGO了  换了EC还是一样  南桥没有进水  EC周围的电阻也没看到腐蚀 BIOS 也刷过了

网友:
南桥加焊一下 有可能南桥也被腐蚀了

网友:
你有用示波器测?

网友:
南桥,硬盘,键盘,光驱都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看到刷过BIOS吗  能不能负责任点

一模一样的问题  前天 刷BIOS好的·  你刷了· 你又多刷几个试试吗·

网友:
北桥问题。

网友:
看下几个USB口有没有问题

网友:
外设排除的话  直接换南桥

网友:
如果刷过了 确保刷的没问题,考虑下南桥了

网友:
这种问题南桥也有可能,换个试试

网友:
NEC 有吧。把这个去了

网友:
重点还是要放在进水的那块,看看有没有断线的地方。

网友:
查南桥吧,CPU也可能有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楼主有没有去掉外设,声卡 网卡 等等 都去掉 ,还不行查南桥吧 CPU也有可能

支持老弟的观点。

网友:
加热南桥看看

网友:
看你这情况我感觉还是进水造成的问题,烤烤主板,你都搞了那么多了,我也是没有思路了。

网友:
还是找到上电时序仔细查

网友:
引用 网友F:
支持老弟的观点。

关键是开始能开机进系统    外设去掉了 的

网友:
以前遇到CPU坏 导致靠logo   可以尝试换U

网友:
既然EC发霉 进水否?
继续排查下进水EC附近
EC 和桥的距离很近 不排除桥的可能
排查完了就换吧 祝你好运

网友:
把南桥后面的电容拆了就好了

网友:
通病都没人知道吗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EC或附近问题大点

网友:
已经修好了  谢谢大家  就是EC 的123脚腐蚀断线了  拿高倍放大镜 才看清楚  还有怎么编辑我发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