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31进液

楼主(2014-10-20):
昨天接到一台联想E531进水的机器,打开看进水很少,清了一下,上电不显示,就开始找问题,无意中量到一个电容和电阻,开机亮了,老板说把那个电容和电阻加焊一下,加焊后又出毛病了,上到电流跳到0.19V,老板把电阻短接了一下,待机电流一下就到0.17,3  5 v芯片坏了,换掉后还是老样子,量到3v电感短路,开始烧鸡,发现1.5v芯片短路,换掉,3  5  v还是短路,量IO旁边的电容阻值都是0.12,换了一个IO上电掉电,电流从0.01-0.03,来回循环,电压也跟这跳,19.9v掉到19.7v,然后来回循环。找了一上午也没找到问题,求大师们帮帮忙

网友:
进水的机器要使劲刷刷刷干净在慢慢修,不然一些零件要掉不掉的,刷掉了再补嘛

网友:
感觉还是哪里有微短路,进水的机子本来就不好搞 可能哪里保护起来了

网友A:
进水的机器要细查!可能哪有短路保护了1

网友B:
这个EC是带程序的,是不是拆料板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EC是带程序的,是不是拆料板上的

新买的IO,还是老样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进水的机器要细查!可能哪有短路保护了1

这怎么查啊?插上电摸主板也没有发热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怎么查啊?插上电摸主板也没有发热的地方

刚开始触碰哪吧故障扩大的,就从那下手,不要怀疑哪就动那,那样只会扩大故障的!

网友:
难道都不找电路图看一下那电阻电容干嘛用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