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环烧配件的恐怖

楼主(2014-10-20):
昨天修一块775主板(使用的是三代内存),开始时插CPU触发呲地一声响,风扇转一下就停,再触发没反应。检查是一个CPU供电上管击穿短路,换好场管,空载触发正常,CPU电压1.20V。上CPU触发又呲地一声响,相同位置的上管又击穿(共三组供电场管)。前后有客户的一个E5800 CPU和我的E5200和E4600 CPU参与测试,此时测量CPU供电对地阻值极低,客户的CPU阻值为0,我的只有005,006左右。难道已经将我的两个CPU全部烧毁了?维修陷入险境和两难境地:为了检测此主板是否修好,就要用好的CPU去测试,而这样有可能继续烧毁好的CPU。为了检测已经参与过测试的CPU是不是好的,就要另外使用好的主板,而坏的CPU又可能烧毁好的主板。到底是CPU烧主板还是主板烧CPU都成了未知数,也可能二者都有。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真是一个难解的问题。
后来冒险启用另外一块好的主板,经测试我的两个CPU都是好的,客户CPU坏了。此时稍微踏实了一点,又开始折腾客户主板。
根据论坛某帖子启发,将易烧毁的一组场管全部摘除,只剩2组场馆供电。用好的CPU开机,装系统,跑3DMARK 03,运行正常,剩余的2组场管有一点温度,但不烫手,先这样吧。

网友A:
应该是板烧U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板烧U吧?!

是板烧U为什么我的两个CPU没有被烧毁呢。

网友:
楼主伤不起呀

网友:
板子变形严重吗

网友:
能稳定吗?

网友B:
这个不清楚,你说不稳定就拿出证据。

网友C:
我怀疑CPU烧坏导致板坏。检查下电源芯片

网友D:
要是有示波器测波形,心里就踏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是有示波器测波形,心里就踏实了

波形是否稳定由滤波决定,跟供电相数无关吧。相数主要决定最大电流。

网友:
烧管就连驱动芯片和主芯片一起干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怀疑CPU烧坏导致板坏。检查下电源芯片

应该是大电流烧坏了CPU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清楚,你说不稳定就拿出证据。

客户能用,不返修就是稳定,要是动不动返修,那再说稳定就没意思了

网友E:
有测过那组烧毁的上管G极与驱动芯片脚位是否断线,G极悬空极容易烧管,我就干过几次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有测过那组烧毁的上管G极与驱动芯片脚位是否断线,G极悬空极容易烧管,我就干过几次

看清楚,空载电压正常,是带不动负载。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看清楚,空载电压正常,是带不动负载。

如果是带不动负载的话那你两组怎么带动的只能说芯片有一组过流检测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带不动负载的话那你两组怎么带动的只能说芯片有一组过流检测有问题

三相供电有一相有问题,成了老鼠屎。去掉老鼠屎,只剩两相就带动了,有问题吗。

网友:
装CPU打下管D极本来阻值就低,但0肯定就是短路了。
3相变2相要改PWM电路才稳定哦,查阅PDF。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三相供电有一相有问题,成了老鼠屎。去掉老鼠屎,只剩两相就带动了,有问题吗。

我只是奇怪明知道芯片有问题为什么不换,反而冒险用CPU去测试难道CPU的价值不如电源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只是奇怪明知道芯片有问题为什么不换,反而冒险用CPU去测试难道CPU的价值不如电源芯片

没有芯片啊,有的话会不换吗?另外,谁肯定是芯片问题?也不绝对是吧。我买个芯片,等几天到货,如果换上去不行,耽误多少时间。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没有芯片啊,有的话会不换吗?另外,谁肯定是芯片问题?也不绝对是吧。我买个芯片,等几天到货,如果换上 ...

如果烧了U你维修还有价值吗??恐怕会后悔的吧,和客户沟通下告诉他换板也许能赚更多,现在的情况假如在保修期烧了别人的U,恐怕也要麻烦吧

网友:
你想到的这些我都能想到,但我的判断没有你那么严重,就这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烧了U你维修还有价值吗??恐怕会后悔的吧,和客户沟通下告诉他换板也许能赚更多,现在的情况假如在 ...

你想到的这些我都能想到,但我的判断没有你那么严重,就这么简单。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如果烧了U你维修还有价值吗??恐怕会后悔的吧,和客户沟通下告诉他换板也许能赚更多,现在的情况假如在 ...

如果要保证万无一失不烧U,那维修个屁啊,直接购买高质量的新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要保证万无一失不烧U,那维修个屁啊,直接购买高质量的新货。

烧没有问题,只要不在保修期就可以呵呵

网友:
这样损失较大,还不如换板

网友:
两项供电正常的活一般不会出问题的!除非是电老虎的老U哦!

网友:
把供电管加强散热

网友:
只能说上管击穿后有一定的几率烧cpu,如果电源的保护灵敏的话,一般不会烧cpu

网友:
一般烧上管要么是下管G极开路,要么是推动集成块下坏。

网友:
驱动芯片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