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N4050开机保护

楼主(2014-10-20):
我遇到一个DELL N4050本,EC发出S5_ENABLE后,瞬间消失,测主板上个电感无短路,用示波器测5V\3V瞬间值正常,请问EC到底检测到什么信号异常保护,因此时只有5V\3V开启,其他还没有工作。另外,装上电池同时插上适配器,它有时能自动开机,十几秒后又关机,反复间歇重启。单独插适配器或电池,5V3V瞬间保护。保护后测3v=0.36V,5V=0.17V,3V_5V_EN=0V,51125芯片有点热。51125连续更换两个新品,故障现象和电压值一样。焊接没有问题。请老师指导。

网友:
一个一个测51125的引脚,看看有没有短路 ,肯定会有新的发现

网友:
我也遇到一个 没修好

网友:
同时插上电池和适配器掉电保护后,5V.3V供电正常,电池灯闪,拔掉电池5V3V消失。仅插适配器时,短接PQ4101DS,5V3V正常。

网友:
51125管脚电阻370欧姆以上(红笔接地,数字表)

网友:
更换3V5V电容试下。

网友:
是不是别的引起的

网友:
现在解决了吗,瞬间保护后面是不是那里有短路呢

网友:
问题没有解决,负载没有短路,人为开启3V5V,芯片正常输出,没有保护,插上电池开机保护后,3v5v保持正常,不知是什么原因保护。

网友:
请高手指点

网友:
现在解决了吗

网友:
应该有电压没出来

网友:
看一下显卡供电这一部分有没有问题。

网友:
看看S5_ENABLE 开启那些电压 肯定有短路的 直接搜索S5_ENABLE 这个信号  应该不是很复杂

网友:
刷过BIOS没?

网友:
换下3,5V的旁路电容

网友:
看下是不是有电压没出来保护的

网友:
新手路过,努力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