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lg w1942sp电源灯常亮 显示一下就黑

楼主(2014-10-20):
lg w1942sp电源灯常亮蓝色 显示一下就黑 屏了。,电源灯还是一直蓝色的,求问题所在啊!!!!
电源

网友:
高压板 或灯管

网友:
直接换个高压板就知道了

网友:
电源输出稳定吗,换个通用高压条试试

网友:
用通用高压条测试一下看是灯管还是高压条的问题

网友:
高压部分 要不就灯管

网友:
明显是高压条的问题

网友:
测灯管 换高压板

网友:
测灯管 该高压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