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5911P

楼主(2014-10-20):
机器加电不亮,电流跑到1.3,再回到1,17左右,拔下内存,电流不变,AMD独显的机器,果断去小白胶,加焊北桥,装机侧,OK。应该是通病了,供大家参考

网友:
这机器CPU收2-009的,没有坏的基本上,亲们就不用再找CPU测试了

网友:
AMD芯片,再加上像你的电流,维修人都知道是北桥了,那个机器都差不多的

网友:
LA-5911P热机跑码是什么地方的问题!!桥加呢热的没反映。要多按几下才跑码像是热机才跑码,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求求!!!

网友:
我的怎么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