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本本,老是挂桥的问题,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4-10-20):
板号是:K43LY REV 5.0
问题是按开机键无反应,待机电压有,电流正常0.01.换过EC、刷过BIOS无果。换桥HM65后显示了,可是开一两次后又不开机了。又定了新桥换上,又正常了,关机再开,又不行了。有人见过这问题吗?老是挂桥,也个维修成本也太高了…………
没有图纸和点位。请大家指点下思路吧      谢谢

网友A:
应该不是桥的问题,查一下桥周围相关元件吧

网友B:
应该是别的问题把

网友C:
不是吧 加热 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是桥的问题,查一下桥周围相关元件吧

是桥,因为我第一个新桥开了两次机,不行之后,还重新植球装上也是一样的开不了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吧 加热 看看

试过的了,而且还是大部分加热

网友:
期待高手给出结果,新手过来学习

网友:
RTC 电路看了没有

网友:
看了的,没发现问题。因为没有图纸,其实也不排出其它方面有问题引起的故障

网友:
是不是因为加热了那里就可以的,风枪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别的问题把

或许线路板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