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lg w1942sp电源灯常亮蓝色

楼主(2014-10-20):
lg w1942sp电源灯常亮蓝色 显示一下就黑 屏了。,电源灯还是一直蓝色的,求问题所在啊
电源

网友:
灯管老化了,

网友:
黑屏主要查灯管、高压板和板上的电容。灯管损坏易导致高压板保护;高压板虚焊也易导致保护;各板上的电容损坏,导致供电不足,也易出现保护

网友:
换高压板先试试,一般是保护了

网友:
换电源板,换高压板,换驱动板,换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