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0声音一会有一会没有

楼主(2014-10-20):
长话短说 今天收到一台E420说是没声音 经过测试发现是一会有声音一会没声音 开机必须按音量加键才能有声音重启之后又要按音量加键 大家帮帮忙 求大神指点 怎么解决啊

网友:
期待解决思路

网友A:
重装系统试试,另外把键盘去掉,看是不是键盘照成的

网友:
重下驱动试试看

网友B:
先换系统,不行,就是声卡问题了

网友:
楼主现在什么情况了,这种情况,系统,键盘,EC,声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换系统,不行,就是声卡问题了

好像EC和键盘也有关联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装系统试试,另外把键盘去掉,看是不是键盘照成的

换了硬盘和新键盘装系统是一样的

网友:
官方驱动也不行

网友:
芯片不良导致的吧

网友:
软件都搞了就搞硬件咯,但还是要查查条件再弄,省得问题出在哪都不知道啊!

网友:
驱动,喇叭,耳机接口  主板电路

网友:
声卡的确可能性大,先换一个

网友:
为啥不把声卡换掉再提问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  我碰到跟你一样的问题,估计以后是通病了

网友:
下个官网驱动

网友:
应该是声卡吧

网友:
重装系统如果还是这样应该是声卡芯片了。

网友:
插耳机试试 看看开机有没有声音

网友:
我这几天遇到一个联想的,有进水的痕迹,客户说主板一切正常,只有声音一会有一会没有的,有的时候还一顿一顿的,不知道是乍回事

网友:
查查EC 的问题

网友:
既然不是软故障那就肯定是硬件的问题了,,,看看声卡和谁有关,一个一个的排查

网友:
PE里试下 还不行就硬件了 喇叭声卡

网友:
先换插孔不好用建议查找下耳机的电路图 有可能是吊件导致的

网友:
去官网下载驱动,GHOST的有时好时不好的问题

网友:
先装个系统!不行的话可能就是声卡问题了!

网友:
楼主解决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