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41G-I5独显待机正常 按开关不触发 求维修思路

楼主(2014-10-20):
如题  ACER 4741G-I5独显待机 3.3V  5V正常    按开机键不触发  晶振不启振  求维修思路``` 顺便求此主板的电路图    板号:09920-3 JE40-CP MB

网友:
求大神 求高手!

网友:
bios刷刷试试

网友A:
先刷个BIOS试下,这机的BIOS坏得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刷个BIOS试下,这机的BIOS坏得很多

双BIOS 都刷么?

网友:
开机条件太多了,自己找找资料多看看。。。主板在你手里,你问别人也是白问。。。先检查一下故障是在ec还是pch这块。。。

网友:
按开机键不触发  晶振不启振不知指的是哪个?按开机键追查EC、南桥通讯路径。

网友B:
3 5V正常,就找图纸了,跟着图纸去查开机条件了。

网友C:
晶振是指南桥还是EC的     开关上是否有电压  如有  是否有跳变,EC南桥的工作条件 是否满足等等 ,按照图纸查吧

网友:
EC的条件都查一下啊,不上电的板还是好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3 5V正常,就找图纸了,跟着图纸去查开机条件了。

重点还是EC,重点二到南桥了

网友:
刷BIOS 没有啊!

网友:
刷BIOS没有,刷了应该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晶振是指南桥还是EC的     开关上是否有电压  如有  是否有跳变,EC南桥的工作条件 是否满足等等 ,按照图 ...

开关上有3V电压 按开关没有跳变

网友:
主要是现在手上没图纸····

网友:
双BIOS的话  EC下面有个BIOS 刷EC BIOS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