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44h开机断电

楼主(2014-10-20):
     昨天收到一台ASUS X44H的笔记本,表现为开机电流跑0.4A 左右掉电。拆机,版号K43LY MAIN BOARO REV3.1.网上无线路图。好吧,先放电。这回电流是0到0.4A 之间跑不停。测CPU,显卡,桥1.5V无供电。先查桥供电吧,测其电感对地25[二极管档测】。有点低,不过桥是南北桥在一起的,先认为是正常的吧,再看1.5V管理芯片,DJ-CC,网上一查,就是RT8202A,15脚EN,0到3.3V ,16脚TON是0.8到12V再到19V之间跑动。加焊RT8202A无效,1.5V不出来。无意中测16脚时电流竟跑1.几A,再看RT8202A的线路图,16脚有一电阻和19V相连,510K ,拆下一量800多K了,换个510K的,上电,这时待机0.02A,不自动开机了。按下开机键,电流一路跑,亮机。

网友A:
没有整机图纸,发个RT8202A线路图也行呀。

网友:
来点图文的更好,这样看的有点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整机图纸,发个RT8202A线路图也行呀。

是啊,单看文字感觉没那耐心看完一样

网友:
直接没看太明白

网友(2015-03-21):
不明白 有点小难懂语言

网友:
怎么美元欧太图纸

网友:
ton  频率设定??

网友:
发个图看看啊!正好有一个一样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