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可调电源能当手机电源使用吗?

楼主(2014-10-20):
我的是兆信305D,电压调到4。2V给手机开机,手机一开就断电,有时进到手机桌面就断电,5A的电流难道会带不起手机(手机本身没有问题。)还是要怎么调,朋友们有使用笔记本电源修手机的吗?

网友A:
可调电源由于其工作特性原因,输出端滤波电容容量相对较小,直流电杂波较大影响手机的正常工作 。

网友:
可以的,我试过

网友:
  是不是电源滤波不行 ?

网友:
可以用的。

网友:
把电压调大点,5v

网友B:
可以的,手机最低要求电压是3.8V,电流基本上是超不过4A的,我以前修手机修了几年,都是没事拿可调电源来开手机,木有你手的不能用的情况,估计是你那个夹子夹手机来回一动,瞬间掉电,你手固定好夹子试试

网友C:
4.2V应该夹到电池座上用,要想插到冲电口得5V

网友:
改一下,加点滤波电容看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4.2V应该夹到电池座上用,要想插到冲电口得5V

4.2V不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手机最低要求电压是3.8V,电流基本上是超不过4A的,我以前修手机修了几年,都是没事拿可调电源来开 ...

现在改修电脑了吗?

网友:
电流呢,也要5A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可调电源由于其工作特性原因,输出端滤波电容容量相对较小,直流电杂波较大影响手机的正常工作 。

改一下电源口接点滤波电容呢,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改一下电源口接点滤波电容呢,可以吗

当然可以!有的可调电源不做任何变动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有的可调电源不做任何变动都可以。

下次学修手机时去论证一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手机最低要求电压是3.8V,电流基本上是超不过4A的,我以前修手机修了几年,都是没事拿可调电源来开 ...

额,算不上该修,只是对电脑行业熟悉点,现在主做电脑了,平时自己修的很少,也是简单的问题给出理下,有难度的哪给同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手机最低要求电压是3.8V,电流基本上是超不过4A的,我以前修手机修了几年,都是没事拿可调电源来开 ...

夹子肯定是没问题,,我开始也以为是夹子内阻大了,结果不是的,看来修手机还是单独买个电源,有可能是滤波的问题

网友:
电流要不了那么大。最大打到2A。而且电源最好有短路保护。不然到时烧机子。第二。有的机子不支持电源开机(有的又要夹检测脚才行)。要电池才能开机。

网友:
杂波太大,手机承受不了。

网友:
可以用的!

网友:
我一直用安泰信的3005SI,电脑手机通用,没有遇到你说的问题.3.7v-4.2V之间正常电压范围

网友:
可以的  但电流要跳对应

网友:
这个可以用吗  我也没试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手机最低要求电压是3.8V,电流基本上是超不过4A的,我以前修手机修了几年,都是没事拿可调电源来开 ...

本人没修过手机想请问一下高手手机电不是5V吗?手机接口上怎么找地和电呢/》难道也和笔记本一样?如果接错了呢?

网友:
本人没修过手机想请问一下高手手机电不是5V吗?手机接口上怎么找地和电呢/》难道也和笔记本一样?如果接错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本人没修过手机想请问一下高手手机电不是5V吗?手机接口上怎么找地和电呢/》难道也和笔记本一样?如果接 ...

1.你说的是充电5V,不是说开机外部供电必须5V,你看下电池一般都是4.2V,最低不能低于3.8,要不就不开机了,你开下笔记本不也是一样的吗如,电源要19V,电池就要11V,are you 明白?2.手机接口一般左正右负,中间是空脚或检测脚,3.正负接反就短路了呀,这个应该不用多说了吧,电路原理是不会变的

网友:
现在知道了

网友:
手机用不了这么大电流把。我手机好像还没到1A。不会掉电。估计是你没接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