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286反复重启

楼主(2014-10-20):
苹果a1286反复重启,BIOS5脚6脚波闪一下就没了,内存无波
主板上大电感电压都有了,BIOS也刷了,南桥也换了两个,显卡也换了两个,但跑马还是不完整,上电到0.8几左右就掉电,另外这个板不上电池不触发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的,板号是820-2850-A

网友:
先换根内存试试。

网友:
这个不弄好就亏了 成本两个南桥两个显卡 三百左右了吧!!

网友:
查查北桥供电,

网友:
据我所知 苹果有的机器 不上电池确实不触发的

网友:
想问一下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还没修好,还有这个机子显卡供电有时只有0.4V左右,换了供电芯片也是一样的

网友:
这个重启好像就是掉电重启引起的,我觉得你可以换个CPU供电芯片试试,或者系统供电功率是不是不够啊?

网友:
检测不出故障,先别急着修,修了这么多地方,我都怀疑还能否修好了。

网友:
楼主机器可以充电吗?
你试试用电池可以开机吗

网友:
楼主有BIOS吗?我怎么没找到

网友:
帅哥,有修好吗,我遇到一个跑12掉电的,南桥CPU显卡全部换了,操

网友:
不上电池不触发是正常的,显卡电感没电压断开本身电压,可以飞一个1.05v电压在电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