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510 不定时自动重启 死机 之NEC大电容

楼主(2014-10-20):
小弟今天接修一台 东芝L510 机主说突然出现 不定时自动重启 死机 的情况   一开始怀疑系统问题 重装 GHOST 清装 各种版本都一样  后来考虑 内存 硬盘 各种更换 测试 情况照旧  排除外围之后 锁定主板  于是拆机 发现CPU座背面一颗大大的NEC电容  之前只知道NEC大电容容易引起掉电  没有考虑死机的情况    各种查 桥 显卡 EC  到最后没辙了  先换掉这个“毒瘤”试试吧   疯抢上手 拆掉之后  突然发现和大家平时拆出来的不一样 中间一大片 不像大家平时发的图片 四条杠  由于小弟是新手不敢乱上电容 于是各种发帖提问  得知中间那块就是接地  OK  接下来就容易了  并联6个330 由于手上没有现成全新的  于是从两片料板上拆了6颗  焊上去   打值一切正常 上电亮机   于是装好 重装系统后 看了听了一下午无损歌曲 正常使用 通知机主 取机
得出的经验   NEC电容引起的不只是掉电  别的不正常情况也有可能 总之一切皆有可能  看到这货直接换掉
最后吐槽下自己这糟糕的焊工

网友A:
死机,蓝屏,重启,掉电,不亮机,亮机慢等等都是NEC大电容的问题,话说楼主太浪费了,四个就足够了。

网友:
一般都装4个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死机,蓝屏,重启,掉电,不亮机,亮机慢等等都是NEC大电容的问题,话说楼主太浪费了,四个就足够了。

我看大家基本都是6个的多 所以也换6个了

网友:
我看大家基本都是6个的多 所以也换6个了

网友:
四个应该就够了,斜着焊,焊点要光滑

网友B:
这个NEC大电容 用风枪吹容易下来吗?有的死活不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NEC大电容 用风枪吹容易下来吗?有的死活不动。

看楼主应该是用风枪吹下来的,我一般都是用一字改锥或者镊子撬,下不来的那些用烙铁。

网友C:
470 的  4个

330  的 6个

网友:
     我一般都装6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NEC大电容 用风枪吹容易下来吗?有的死活不动。

风枪搞麻烦  直接外力就好
我有个帖子 带视频的就是直接去NEC 你可以看下哈

网友:
其实4个就够了,没必要6个这么浪费~!我们都是装4个330,没出过什么问题!~

网友D:
这种大电容 干过很多个  我一般用6个 感觉  4个 不怎么稳定

网友:
比4条杠的好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470 的  4个

330  的 6个

330恩6个 我上次4个  没多久又回来呢机器

网友:
我一般都是四个

网友:
这种高难故障,如果有大电容,都是先搞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330恩6个 我上次4个  没多久又回来呢机器

至少六个,不然很容易返修的,遇到几台都一样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种大电容 干过很多个  我一般用6个 感觉  4个 不怎么稳定

是啊,试过几台机,竟然都在一个月内返修

网友:
我一般都是四个 从没出过问题

网友:
这个很久之前都知道的 、如果电脑有问题、看到NEC都是先干他!再说下你的焊工加强啊  太水了

网友:
对的,今天我也修了台这个机了,可以说是秒杀了,多有点这些子,那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啊,试过几台机,竟然都在一个月内返修

滤波不良 ,

网友:
这个问题还发。。。

网友:
NEC  一直都是用四个 330没有说有问题又回来的啊

网友:
不错的维修经验啊!

网友:
330  的 4个应该行了

网友:
他之前的还有点用的,不拆掉加到正常就好了,二到四个

网友:
楼主的负极 是没处理干净吗? 还是怎么的

网友:
换四个就够了,六个最好了

网友:
4个有可能还出毛病的,我碰到过同行换4个还不行的,保险期间最好是换6个

网友:
nec大电容留着  左右两边个加两个470   一直都这么做  没返修过

网友:
这机器这问题多

网友:
4个就够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