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HKC HK190WLCM-IH22H屏下边三分之一不正常

楼主(2014-10-20):
HK190WLCM-IH22H屏,下边三分之一显示异常,不知道是不是TAB的问题,有高手知道能否通过飞线修复,如何飞线呢。

网友A:
屏问题。COG的。没设备还是放弃 吧。。

网友:
这是屏坏了,。。。。

网友:
屏的问题还搞啊??没必要了

网友:
负压正常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屏问题。COG的。没设备还是放弃 吧。。

楼主,这种问题更换COG就能决绝吗,

网友:
楼主怎么个异常法,上张图,让大家看看,看看能不能有人帮上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种问题更换COG就能决绝吗,

修显示器不多,请问一下COG是什么

网友:
好像在屏那边可以维修的,楼主试验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显示器不多,请问一下COG是什么

COG就是平时飞线的时候飞的那里

网友:
飞线能解决吗?很多人都说是屏坏,期待LZ将真相公诸于众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种问题更换COG就能决绝吗,

是的。重新换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重新换就可以了

有人说这种现象飞VGL给对应的COG也可以,有没有飞线能决绝的可能

网友D:
照片应该旋转一下,已经传上了凑和看吧。就是刚开机屏幕下边三分之一(图片中是右边)发白,然后慢慢变黑,最后下边三分之一完全是黑的不显示内容。

如果断下电,再开,下边三分之一又是先白后黑。

网友:
引用 网友D:
照片应该旋转一下,已经传上了凑和看吧。就是刚开机屏幕下边三分之一(图片中是右边)发白,然后慢慢变 ...

重点查屏电压,这个应该是屏的栅极没电压,导致行输出出现故障

网友:
论坛好像有个人修过,你收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