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M57与HM57可以相互替换吗?

楼主(2014-10-20):
QM57与HM57可以相互替换吗?

网友:
最好是原型号代换

网友:
我看不怎么行。两个版本

网友A:
HM55可以代HM57,QM57应该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HM55可以代HM57,QM57应该也可以,~

你试过吗,上了就浪费一个桥了哦

网友:
你可以做个实验,到时分享一下了

网友:
试过。百分之百可以,HM57上到HM55板子上也可以,会认到别的设备,多了某种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