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解惑

楼主(2014-10-20):
接了两台E43A一台是进系统死机这个换显卡弄好了  还有一台是不进系统就掉电BIOS刷了换了南桥和显卡还是一样电压和好的板对测了一下还是一样的不知道有没有修好的求指导

网友:
在BIOS里面会掉吗,看那个芯片特别烫的,或散热做了吗

网友A:
有电压缺少吧  按时序查一查

网友:
进PE看下  如果还是掉电的话  建议你先搞下散热问题!!!一步一步排除!!!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电压缺少吧  按时序查一查

呵呵 已经好了5V电压不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呵呵 已经好了5V电压不够

能弄懂时序,修起来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弄懂时序,修起来方便

嗯 真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