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期猛男维修一期捅坏了的主板的高清无码细节(满18岁请务必家长陪同收看)

楼主(2014-10-20):
维修人员:阿朝
维修目标:HP CQ60 VITAS
维修地点:迅维二楼实践课室

板子拿到手上得小心翼翼,饼哥的主板,总不能把修出二次故障来。找了个很好的袋子垫在下面,测试主板各大供电的时候发现线性+3VL短路了,查+3VL各去处发现元凶是D20取掉后,不短路了,然后找到料板上一个换了上去。有图有种子如下:

好了,再测试各大电路每短路了,上电发现公共点只有18.3V不正常

测试U49 的G极有19V 不导通,他的18.3V是从体二极管过去的。上图可以看出这个G极是由ACAV_IN控制,让R9的1脚接地分压19V而来,应该是6V到7V左右。好吧测AVAC_IN为低电平只有0.34V不正常。

分析:
一、AVAC_IN是芯片的ACOK发出,由MAX8731-LDO由R13和R7分压上拉,测试R13的一脚位5V正常得很,测试两个分压电阻都没问题,计算他们输出的电压应该为3V.

二、芯片MAX8731A开漏输出AVAC_IN的条件是ACIN有2.1V以上,测试ACIN的确有2.1V ,好吧,测试DCIN有19V正常。好吧,为免芯片不能识别到2.1V电压正常,我们人为把ACIN拉高到3V左右。如图

但这样芯片也没有输出开漏的AVAC_IN.分析是芯片外部或者芯片内部拉低了电压。

查AVAC_IN和我一样不是个很活跃的家伙,只去了三个地方分别是:U48   Q15  和芯片。拆除这两个小东西发现还是低电平

好吧,基本上这是芯片问题了
回头看黄鑫船老师正在忙:黄老师,有这个充电芯片吗?
老黄说:我找找。
老黄立马放低手上的工作,把手伸进料板堆里乱摸了一会儿,终于找到感觉了。拿出了一个料板:你拆这个过去换换看.

好吧。换了后一通电,电流直上0.6

再问老黄拿了内存和CPU,一上电电流直上1.1A

维修结束,主板又回到了一期,给你们再捅捅。

饼哥,阿林,船哥,同学们来给我加个分吧。

网友A:
给你加分
修板子 有时候那些人为动坏的板子更难搞
你们的维修习惯很好 通电前 测试主板各路供电阻值  ……

网友:
话说这个PCI_FRAMEA的波有没有抓到,我删除也删除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你加分
修板子 有时候那些人为动坏的板子更难搞
你们的维修习惯很好 通电前 测试主板各路供电阻值   ...

谢谢老师 欢迎下次再光临

网友B:
PCI_FRAME的波形怎么是一条直线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PCI_FRAME的波形怎么是一条直线呢?

发错图,我删除了

网友C:
我那片板,线性3V短路  PWM3V  5V都短路,二级3V 5V 也短路,大工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那片板,线性3V短路  PWM3V  5V都短路,二级3V 5V 也短路,大工程啊

那么凄厉呵呵,越坏的多越好

网友:
在维修中凡遇到基准电压之类的疑问时,若外围元件符合要求就尽量不用去动它!因芯片内部不同程度损坏,既使你通过改变外围分压元件暂时修复,也不会长远的。最终的解决办法都是换芯片!

网友D:
不错 不过不知道 楼主学多长时间有此功力!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错 不过不知道 楼主学多长时间有此功力!

在一楼给月饼的口水喷了一个月,然后去二楼给老林和老船做了半个月多俯卧撑

网友:
想当初我在二期都没达到这个水平,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在一楼给月饼的口水喷了一个月,然后去二楼给老林和老船做了半个月多俯卧撑

难道你坐在月饼前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错 不过不知道 楼主学多长时间有此功力!

实地都是两个月了,难道这你都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F:
供电问题都好修,就怕修到信号的问题。。。

信号也差不多了,熟悉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那片板,线性3V短路  PWM3V  5V都短路,二级3V 5V 也短路,大工程啊

两个桥,供电芯片基本都拆,上下管都拆了差不多的我还修过,不过那时料足够

网友:
修得不错,还没毕业就有这功底啦

网友(2025-10-19):
这个是典型的电路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