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失灵?秒修你!

楼主(2014-10-20):
【机型】:奶牛MS2303【症状】:3个USB全部失灵!

【治病过程】:
客户拿来机子,说USB全部不能用了。
我第一反应南桥,不过我还是冷静了一下,开机用万用表测量了一下,左手边(电脑右边)一个USB有5V供电,但不太稳定;右手边(电脑左边)两个USB没有5V,因此首先排除了SB问题,应该是供电问题。
好,锁定范围,拆机!

拆机后,单独USB是在大板上,另外两个USB是在一个小板上的。
大板上的U12是个5V_S5转换给USB供电的5V电压转换的8脚芯片,5V_S5来自EC的S5_ON转换为S5_OND,再通过场管转换过来的;万用表测量了U12的2,3脚(5V输入脚)有5V电压,6,7,8脚(转换输出5V_USB电压)无电压或偶尔有电压输出,又用万用表测量了USB两个数据脚的对地阻值均正常,更加排除了和SB有关系。好,把U12的2,3脚和6,7,8脚飞一起,让2,3脚的5V_S5不经过转换芯片直接输出。这时候再测量U12的6,7,8脚和USB供电脚5V电压稳定了!

另外的两个USB小板上,用万用表测量给USB转换和供电的U1,测量2,3脚同样有5V供电,6,7,8脚也是一样没有供电(这个是完全没有电压),测量对地阻值都正常。不由分说,直接把2,3脚和6,7,8脚飞一起,让它们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呵呵,开个玩笑。
再测量U16,7,8脚和这两个USB脚,都有了5V供电!
再连接USB键盘和USB鼠标,均能正常使用了!

至此,维修完毕!
客户再也不用担心他的USB不能用啦~~!

网友:
就是USB的供电出问题,信号还是好的,让你执到啦,

网友:
直接飞线待机状态 U口有供电了 虽然影响不大 其实还是修下比较好
不过这种办法 迅速稳定!

网友A:
看来运气比较好了,要是信号就麻烦了

网友:
USB 供电烧掉了

网友B:
待机状态 下USB接口有供电无大碍!早期主板都是5VSB直接给U口供电的。

网友:
怎么不把芯片也一起拆掉呢,然后用锡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待机状态 下USB接口有供电无大碍!早期主板都是5VSB直接给U口供电的。

可现在有些客户关机后要是鼠标灯还高就认为没关好机,这个要提前解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运气比较好了,要是信号就麻烦了

信号就是桥了,也不麻烦啊

网友:
这样搞 下次一烧就烧一大片呵呵

网友:
简单又快速

网友:
方便又省成本

网友:
楼主  说白了 就是这个芯片坏了  你换个岂不是更好啊

网友(2019-03-22):
一起修过Dell 的,这个芯片换掉就好了

网友:
最好是芯片拆掉     用保险连

网友:
捡钱啊美滋滋的。。。。。。。。。。。。。

网友:
直接飞线是最快速的维修办法,如果有配件还是修一下比较好

网友:
就是USB的供电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