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40P没有CPU电压

楼主(2014-10-20):
这个板子没有CPU电压,芯片供电正常  就是没有EN  ECBIOOS刷过   EC换过 还是无果   没有短路的 这个不知道怎么查了   大神指点一下  很急   明天这机子必须出来啊

网友A:
这机器是什么芯片组的?按时序查看CPU供电EN。

网友:
什么芯片组也不说,追一下EC来源吧,实在不行换人,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是什么芯片组的?按时序查看CPU供电EN。

明天可能是换坏的节奏了

网友:
查下供电脚:VIN  VDD  VDDP  VR_ON  上下管驱动方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