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英特尔平台的 51125待机芯片老是坏

楼主(2014-10-20):
51125芯片刚装上没多久就挂了   供电开启都是正常  就是不发出驱动MOS管G极  再更换一个芯片又可以了   这是怎么回事  加电加不上去3V5V没有了  再次插上适配器3V5V又有了  真的好奇怪的  有没有大神们指点一下维修思路   真的很急~~~~

网友:
之前的,你能确定是好的吗?

网友:
这就是运气

网友A:
是不是电源不稳定啊

网友B:
确定的  发给客户用了一个月  现在返回来了  还是51125芯片问题   我真是无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定的  发给客户用了一个月  现在返回来了  还是51125芯片问题   我真是无语了

连上、下MOS管一起更换也许会好!

网友:
今天遇到一台LA-4111P的板子。也是和楼主一样的故障。下班了,还没来得及换芯片和上下管。不过再下班前换过滤波电容不起作用。楼主晚上也在修机?修好,先分享下

网友:
上下管一起换,看一下待机电流会不会大点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电源不稳定啊

猜想后面可能有经微短路

网友:
插工作条件 是在不行  吧上下管一起干掉

网友:
今天把整PWM电路全部更换了一遍  问题还是老样子   我是真的无语了

网友:
CQ40 修到现在还没出过电路问题,除了进水的。都是桥 CPU BIOS。建议搜索别的帖子中的51125来参考。

网友:
把上下mos管换了 也许管用

网友:
出来3.3 5V  杂波多吗》?

网友:
看一下升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