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电视机花屏求教

楼主(2014-10-20):
(图片)

网友A:
换个250V10UF 电容  就会好。(位置在电源次级端 或者在视放板上)

祝你好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250V10UF 电容  就会好。(位置在电源次级端 或者在视放板上)

祝你好运。

先谢谢  我试一下 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250V10UF 电容  就会好。(位置在电源次级端 或者在视放板上)

祝你好运。

250V10UF电容在CRT彩电中仅有一个!即视放级供电滤波电容,它不良会引起光栅过亮并有回扫线,不是图片中的现象!

网友:
楼主试换个消磁电阻吧!或关机,等十分钟后再开机,如此反复三、四次也许会好。

网友:
这电视至少值30块吧!?

网友:
个人觉得楼上说的都不是这个现象。。。应该是信号问题

网友:
场块换个试下

网友:
25V或者12V电容坏了  21的长虹用A3电源多,无非就是180V  25V  和12V  吧这几个电容换了就好了

网友:
这种大屁股的电视机还值得修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