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主板P5I945无CPU供电,求该板图纸

楼主(2014-10-20):
该主板VRM使用了3种芯片,ISL6316+ISL6612+ISL6614。
现在是无VCORE,6614发烫,该芯片的VCC和PVCC是9V(6612的VCC和PVCC是12V),怀疑该片有问题,但没有该芯片,是否有代替的,请高手指教。

网友:
先换6614,再说。

网友:
手头上暂时没有,想找个代替也。

网友:
我喜欢原值代换,老是找代换,怕不稳定

网友:
较老主板只有找料板上的了。

网友(2014-11-20):
查引脚定义,可能能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