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消磁的硬盘还可以通过写入固件等等方式修复么?

楼主(2014-10-20):
遇到几个消磁的硬盘 就是用消磁机消磁的  不过我看了下 电路板一般正常 磁头估计也还好吧    盘片以前是存1 和0 现在无非是消磁了  重新  强行写入1 或者0应当还是可以用的吧  不知道如何写固件进去 现在是不认盘  比如西数的  因为  旁边的大磁钢 就是磁头归位用的磁钢磁性照样很强的   谢谢  不知道按照不认盘 的那个修理方法重新写入固件可行不?》

网友:
消磁的盘都宣布死刑了

网友:
消磁可以拿来防身~~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A:
可以实验一下。通报一下实验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实验一下。通报一下实验结果。

恩 有空试试看  我是好奇    据说是不能用了 但是如果磁头没坏 电机 电路板都好的情况下不知道可以不

网友:
消磁的硬盘防身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