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修华硕K42JA加电无显,附上点位图和BIOS

楼主(2014-10-20):
        上次写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10235-1-1.html这贴可能是太啰嗦或没有什么价值,造成大家都不怎么喜欢(关键是又没人加分)。今天刚好遇到一台华硕K42JA咱论坛关于它的资料比较少,关键连点位都没有,所以就简单精简地诉说维修过程。因为是一个老师拿过来说下午上课要急用,所以他一直在旁边看着,图片不好拍太多,请凑合着看吧!
       客户说是开机了,风扇也转就是无显示,接手上可调电源电流上到1.6A就慢慢往上升,大概十几秒就自动关机了。迅速拆机,拿出裸板就直接开机用示波器测一下 这两个脚,竟然都是 有电压没波形,那这样的话内存都没过呢!再回过头测一下内存复位 ,果然还是有情况竟然只有

0.2V.
        拆去CPU和内存,再上电测电压(看了这么久或许你要问了,为什么你都没有打值呢,不是说维修第一步是外观检查,第二步是打阻值,第三步才上电的吗?正常维修过程是这样,可我一般对要速修的机器,我都是直接测电压)。按开机键后电流竟然有0.7A,心想电压应该都出完了吧,不过还是再大概测一下整板电压吧。
      刚要测EC供电,无意中摸到这个家伙 ,竟然烫的要命。立马断电打阻值,竟然都有一百以上,算是正常先吧,心想应该是后级负载过重才会使它发烫的吧。可它都连到那呢?立刻上万能的迅维,在首页输入型号搜啊搜啊,都没有找到点位和图纸,哎有点小失望。对于三无产品只能靠经验维修,修复率就会相对降低、变慢,可顾客又急着用。怎么办呢!急客户所急,解客户所急,才是咱们的维修道义嘛!五分钟之后总算可以打开点位了,立马找到这个芯片,搜一下这个供电去到那里,好像都是去显卡,不过还好中间基本都经过一个电感
      拆掉电感会不会有什么意外收获呢?当拆完 红圈的三个电感后,再开机,PU8402芯片不烫,内存复位出来了,SDA和SCL的波形也有了。想必大家都猜到了,最后换了

这家伙就可以亮机,前后加上烤板的时间竟然也要几个钟,不过也在他上课之前修好了。
     看到这可能有人看不懂了,看不懂不要紧,请到实地找饼哥,联系方式是QQ981775188,075561506416,不要说是我说的哦,免得被他K。
     好,重点来了,上点位和BIOS。来源绝对可靠,至于能不能用就看各位的造化了。 ASUS K42JA

夕阳。天使 + 2 赞一个!

网友A:
这 点位图是JA 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 点位图是JA 的吗

估计是代用的

网友:
如果是我就直接先换发烫的芯片了 呵呵

网友B:
电源电流上到1.6A基本上挡显卡了,直接查显卡也许是捷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电流上到1.6A基本上挡显卡了,直接查显卡也许是捷径!

这个是I系列的,成本高些,必顺有点证据先,这是不是以验维修

网友:
楼主打了EC待机供电阻值正常吗

网友:
是哪条线路因后级短路使EC发烫的

网友C:
我修到过这个问题。上电到1.7.几秒后掉电。然后EC上面的管子发烫。测试去掉这个电压的一个转换管子,就不烫了。这个转换管子电压大部分都给了显卡。换显卡还是没修好。。。看了你的案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修到过这个问题。上电到1.7.几秒后掉电。然后EC上面的管子发烫。测试去掉这个电压的一个转换管子,就不烫 ...

那现在呢,是什么情况

网友:
就是这样,看起来有感觉

网友:
楼主 你是饼哥请来的托吗? 哈哈

网友:
楼主 我这里有个电流跳到1.5a  不动了   我这个主板是进水了的

网友:
lz你确定这是ja的点位而不是jr的?

网友:
这个BIOS考不靠谱的

网友:
这个贴是不是很不好啊,各位指正一下,要不就这样沉下去了,最主要是还没有加精华呢,别的贴都不好意思再上了

网友:
这是显卡挂了的,电流上到1.6我也是直接查显卡的,万用表打打显卡的正背面电容的对地值,测测小电感和小电容是否有电压,热风枪吹吹核心,我是这样找显卡是否挂了的依据。楼主是在广西玉林开店吗?

网友:
来晚了,不能评分了。

网友(2014-11-19):
用什么软件看你的点位呀

网友:
k42 说对多了都是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