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风扇一拨才转,不拨不转

楼主(2014-10-20):
开机后不拨一下不转,拨一下转速正常,风扇没有任何阻力,不是缺油等导致的转不动。这是什么原因,是风扇有问题了吗?

网友:
换个风扇不就知道了?
我一个CPU风扇,不拨 也不转!

网友:
温控风扇

网友:
这个回答与你的身份不符,温控风扇难道拨一下会一直转起来?

网友:
而且从来没有见过垃圾杂牌电源用温控风扇。

网友:
12V可正常啊?

网友A:
测量12v电源输出是否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测量12v电源输出是否正常

能正常使用的电源你说12V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正常使用的电源你说12V是否正常。

人家也提个醒,你回复个“正常”就行了。何必这种语气呢?
我是新人,呵呵~

网友:
问题现象描述的太笼统了

网友:
你先测量一下电源电压正常不,,。

网友:
LZ那么牛还发贴干什么,主题没说明是杂牌电源,没说明正常使用,好吧,既然12V正常,不是温控风扇,那不是明摆着是风扇问题?还用问?

网友:
有些风扇板子有电路的!电路上有几个管子看看哪个坏了!

网友:
风扇直接接12v看看,如果还是这样,那么就是风扇内部线圈还是霍尔坏了。

网友:
用万用打一下电源12V正常吗  在用一个灯炮12V接在上面试一试 看看负载怎么样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换个风扇就好了

网友:
换风扇好了。

网友:
把风扇改为不受控看看

网友:
改12V 长转

网友:
有绕组不通电,或霍尔元件有损坏的。造成启动力矩过小

网友:
换风扇,不行量一量电压够不够

网友:
看样了是温控风扇控制电路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