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主板,求思路触发后全板供电来回跳

楼主(2014-10-20):
课程已经基本完成,就是数据恢复到月底结束,白天没有事到202开了过主板重听证,结果这期主板人多的连位置都没有了!郁闷中到助教那帮忙理板。接手一片板型号是N152后面几位记不起了,到手老实按徐总教的先打遍阻值都正常,上电诊断卡12V5V3.3V全部一闪一闪的。一看人整个就蒙了,什么情况电压不稳,好吧换过电源在试次,故障依旧,取下小12V在上,郁闷中故障依旧呀。主板是AMD平台好吧在把内存供电在断掉,结果故障还是一样,现在看除了IO,南桥已经想不出了外设基本已经去掉,现在求思路,求大神

网友:
都在实地了,还问上论坛问,直接问大神了

网友:
查主板电池。或不接P4接口通电,查哪组供电没出来

网友:
那就直接换了啊

网友:
大神现在没有时间理我们,都在教老学员呢,先收集下思路想想

网友:
12V已经去掉没有装,内存上管已经拿掉

网友A:
没量量电源绿线电压情况吗?是不是电源反复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量量电源绿线电压情况吗?是不是电源反复开关?

我觉得楼主说得对 是不是PSON#不稳定造成的

网友:
可能是ATX电源14pin 拉低不稳定所致,建议检查触发电路:触发排针到I/O电平跳变、I/O到南桥电平跳变、南桥到I/O电平跳变、I/O到ATX电源14pin电平电平是否正常。

网友:
明天试下直接短接绿线试试

网友:
这样的问题,我的话我也是怀疑触发电路有问题才导致电压出来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