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8518E/HXS可代用IT8517E/HXA

楼主(2014-10-20):
本本是ASUS的,板号是K55VD  REV 3.0
接机时是不触发,EC是8517E的,手里没有。在网上查了一下没有人代用过。手上有一个8518E的,以试一下的心态装上,开机,电流跳变了,接屏显示了。哈哈搞定了,真走运

网友A:
这EC也不贵,不过可以代换的话可以节约不少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EC也不贵,不过可以代换的话可以节约不少时间

我们做维修的,其实时间的成本是最高的

网友:
不是慢慢少让我们备料了,键盘之类的都可以用吗

网友:
这两个型号的EC 我这边换了 可以开机 就是键盘不管用  还有就是必须的拔电源才能关机 正常不能关机

网友:
我的是8518HXA的,用这个IO代换,没有声音,不知道是不是IO的问题,今天发个同型号的试下,

网友(2014-11-28):
刚刚试过,可以用,谢谢了

网友:
呵呵  好经验啊,  我手上也有一个85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