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627能互换吗

楼主(2014-10-20):
原板N68上的IO型号:83627THG,插电源,不开机触摸IO发烫,开机无反应,感觉IO有问题,手头有个83627EHG,换上后,插电源不发汤了,开机,闪下掉电,难道这俩个芯片不能通用吗,还是我判断问题判断错了呢,如果判断错了,为什么换了IO后不发烫了呢,有没有知道的额,告诉下谢谢

网友:
应该是不可以的

网友:
83627EHG只能和83627EHF互换,这是个低高低触发模式的IO,不是平常见的高低高触发。

网友:
遇同样问题

网友:
W83627 ……  的触发方式有两种的一种是010   101

网友A:
白拿了这么多积分了,维修主板能够用感觉来下判断?用手摸一摸只是手段。感觉不正常就换IO--这种办法或许在某一块板上可以解决,却让你进步不快速。开始时就看了他们提供的三板斧,乱摸乱换,有一回摸到了一只时钟芯片有些烫手,以为坏了--讲明3.3V供电正常,吹焊下,再一摸串口芯片也烫手,又吹焊了,结果自己都变没方向了。不按原理,没有针对性,不测关键点电压,没有抓住故障部位,难修好对吧。有些问题吧,就知道要图纸,但是有图纸就能解决问题?设问问题都变局限了怎么可能更好地处理问题,应该以更全面的疑问寻求故障的范围点,而不是单一地让人回答IO能不能换OK    。 从来没有修过主板,只是在学习理论知识中,以月饼老师为榜样,待有主板维修时把故障快速地踩踏在自己的脚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白拿了这么多积分了,维修主板能够用感觉来下判断?用手摸一摸只是手段。感觉不正常就换IO--这种办法或许在 ...

讲得很有道理,应该踏实学习。

网友:
有的得对尾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THG轻微发热是正常的

不是发热,而是发烫,5秒开吃烫手 温度急剧上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白拿了这么多积分了,维修主板能够用感觉来下判断?用手摸一摸只是手段。感觉不正常就换IO--这种办法或许在 ...

好久不修,好多东西都忘记了,记不得了,按经验来判断问题,这也有错嘛,在说了我也没判断错呀,找好久找了个一样的换上去就好了,你还有什么话说,在说了,现在外面修主板一般同行都15元一片,动桥价格也一样,都没利润可图,谁会没事花时间在去钻研主板了,都修显示器和笔记本效益还好点,我白拿着摸多的分,你有本事你也去白拿分部就得了,要看你有这能力没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白拿了这么多积分了,维修主板能够用感觉来下判断?用手摸一摸只是手段。感觉不正常就换IO--这种办法或许在 ...

哥不是欺负你,哥前几年修的板子比你吃的盐还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哥不是欺负你,哥前几年修的板子比你吃的盐还多

大师别生气,不是讲你技术不行,不过判断哪玩儿的办法有些不太上道。告诉你我一块主板也没有修过,往后还须向你多请教修板的知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