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调电源:龙威PS-305D。可调范围变小,怎么修?

楼主(2014-10-20):
         刚学习笔记本维修的时候卖的,那时很准的。后来学会了,就一直闲置在那,有2、3个月没用了。
         没事拿出来看看,可调范围变小了,上个月最小时3V,最大27V,没在意,又放那了,现在看最小6V,最大24V。
     配的两个夹子都生锈了,还指望用它学习手机维修呢。不过用万用表量的电压还是很准的,没偏差。
       这问题是哪里受潮了,还是什么电阻坏了?看别人发贴说、晒几个小时就好了,然居住环境原因没有地方晒。

       另外以前短接电压会拉底到0.几V,现在短接都有1.1V了。

                           来个初次拆解图
                这个东西应该就是电位器了。

补充内容 (2014-10-22 19:48):
此故障换电位器后OK。29楼有图。

补充内容 (2014-10-22 19:51):
感谢kingcat33、朱波云、lmzs等网友的热情帮助。

网友:
电吹风吹吹里面啊,估计是电位器要洗洗了

网友A:
拆开测量电位器变化阻值正常吗?

网友:
换电位器准能好

网友B:
因为我刚修好过一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因为我刚修好过一台

卖个这样的电位器得多少钱啊

网友:
这个也能修 高人啊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开测量电位器变化阻值正常吗?

呼呼、、刚刚拆开的。  这玩意真第一次拆。
请问测阻值是怎么个测法??先把表笔插在上面,然后调节电压看阻值变化吗??

网友:
热风枪吹一会,就能除潮嘛。
看样子,应该是高电压的电位器潮湿锈浊了的样子,换个试试。注意要买质量好的,不然后续够你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卖个这样的电位器得多少钱啊

买几元钱一个的,几毛钱的也有,用不了几天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卖个这样的电位器得多少钱啊

看里面的位置,能装下就最好买个多圈的换掉,还可以省掉微调的那个

网友:
这个型号的我用过,电流啊也是老不准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看里面的位置,能装下就最好买个多圈的换掉,还可以省掉微调的那个

现在的问题:这个小板怎么拿出来呢?

网友E:
希望LZ早点把设备修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问题:这个小板怎么拿出来呢?                                                                 ...

把面板的旋钮拔掉,下面有固定电位器的螺帽,拆掉就可以拿出来的,你这个空间大,完全能装下多圈的电位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把面板的旋钮拔掉,下面有固定电位器的螺帽,拆掉就可以拿出来的,你这个空间大,完全能装下多圈的电位器

这旋钮是用老虎钳弄下来吗? 很用力了都拔不出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旋钮是用老虎钳弄下来吗? 很用力了都拔不出                                                       ...

太紧的话试试电吹风稍微吹下吧,别吹太久 小心吹融,看看用结实点的线能不能从缝隙里放进去然后拉,用钳子夹容易把旋钮搞毛掉不好看

网友C:
             哈哈、出来了。用东西塞进旋钮缝隙里,撬出来的

   这里面应该得用大点的六角套筒,还是进行不了下一步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哈哈、出来了。用东西塞进旋钮缝隙里,撬出来的                                            ...

尖嘴钳啊,这里不会很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希望LZ早点把设备修好……

都是搞维修的,有论坛这个平台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尖嘴钳啊,这里不会很紧的

嗯,下次接着拆。目前没工具。多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卖个这样的电位器得多少钱啊

我买的是1块多一个

网友:
          今天在店里找了个套筒,终于拆下来了。明天买个电位器换上瞧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是1块多一个

一块多的质量怎么样? 怕买个装好放那几天又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一块多的质量怎么样? 怕买个装好放那几天又坏了

我觉得送还多的,你习贵点的吧,图个放心

网友:
电位器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送还多的,你习贵点的吧,图个放心

今天赛格买的2元一个,因为量小就要了两个。市场价格应该也是几毛钱的

网友:
嗯,的确如此。

网友C:
换电位器后OK。   两个都坏了,就换了一个高电位的,所以还有一点点缺陷,但不影响使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电位器后OK。   两个都坏了,就换了一个高电位的,所以还有一点点缺陷,但不影响使用了。                ...

恭喜楼主修复成功

网友:
唉 我的好多工具都被老师傅搞坏了,郁闷啊。

网友:
速度还真快,这就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