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TA770 A2+ SE 和镭风HD6570问题

楼主(2014-10-20):
今天拿映泰TA770 A2+ SE 换上镭风HD6570进到桌面黑屏,GOST了一个WIN7 32系统根本装不上,卡在供电显示那里,安全模式也进不去,大家有没有遇到这样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刷BIOS解决

网友A:
摸摸主板有无芯片发烫   一般这种情况都是外设,或者南桥造成的  外设7成  南桥2成

网友:
和BIOS没关系吧,我是换上现在的这个显卡才黑的,我也试了几个板,有些黑屏,有些不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摸摸主板有无芯片发烫   一般这种情况都是外设,或者南桥造成的  外设7成  南桥2成

这个显卡放在其他板上,有些也是刚进入桌面就黑屏,有些能正常,有进系统声音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显卡放在其他板上,有些也是刚进入桌面就黑屏,有些能正常,有进系统声音的

那就拆显卡修喽,LZ你也得独立点好不好果断上BGA   干起就走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拆显卡修喽,LZ你也得独立点好不好果断上BGA   干起就走

不要动不懂就干桥好不好,冷静,我现在吧这个显卡用在ASUA,正常使用中。。。,而映泰TA770 A2+ SE用其他显卡也正常使用,搞不懂为什么映泰TA770 A2+ SE 和镭风HD6570一起就不能正常使用

网友:
一般遇到这个问题,第一个想到的是主板有暗毛病

网友:
是显卡的兼容性不好吧,那个把他放到兼容的板子上用就行了

网友:
是不是电源供电不够,换板用,是不是换了电源,然后才是黑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