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助亲们显示器单灯管的怎么可以用双灯管的高压板打亮

楼主(2014-10-20):
求助亲们显示器单灯管的怎么可以用双灯管的高压板打亮   、收个屏没外壳,找到一个双灯管的外壳带电路屏坏了,  想安到这个外壳上, 双单和单灯怎么改一下可以用哦,,,求高手们指点、  另有一显示器,通电白屏,接上主机后,显示成蓝色红道   屏右侧为三厘米宽白条!怎么搞!  求高手们指点!

网友A:
前者双灯改单灯,接个高压电容当负载,规格:15-27pf 耐压3000伏,,,后者可能是程序问题或者屏本身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者双灯改单灯,接个高压电容当负载,规格:15-27pf 耐压3000伏,,,后者可能是程序问题或者屏本身问题{: ...

亲, 高压电容焊在那,还有,多少UF  多少V的,,专业数字看不懂,谢谢,亲,  后者通过更换码片可好不

网友B:
若双灯高压板是两个独立的高压包,可拆除一个只用另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者双灯改单灯,接个高压电容当负载,规格:15-27pf 耐压3000伏,,,后者可能是程序问题或者屏本身问题{: ...

同意这一说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若双灯高压板是两个独立的高压包,可拆除一个只用另一个。

现在的高压板都是一个包,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高压板都是一个包,

那就按2楼的方法做吧!

网友:
改个单灯高压板也行!

网友:
看看高压板芯片是什么,可以去保护的!

网友D:
双灯的其中一个灯管就锡丝短接,我测试的时候是这样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双灯的其中一个灯管就锡丝短接,我测试的时候是这样干的

设计有平衡保护的一秒就保护了,

网友:
看看什么芯片然后去除保护

网友:
短接可行还是拆除一个可行,亲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