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Y481c 开机电流0.4--0.5 怎么修啊?这样的芯片组以后还能修么?

楼主(2014-10-20):
在主板上在半天没有看到pch 只有显卡和CPU了  难道CPU和南桥集成在一起了 ?

哪位同学有 该机的 bios请传一个 明天刷上试试..
新机器出得太快了   明显有点跟不上的 节奏了  不可能每年都去讯维学习吧 ?

补充内容 (2014-10-21 21:28):
机器 已修好  具体请看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11289-1-1.html  bios已经附上

网友:
刷个BIOS应该会好,这么新的板硬件坏得很少

网友:
坏了直接换板啦,板子集成度越来越高,没什么搞头

网友:
交换主板吧

网友:
0.4A  重点检查CPU的工作条件,,上次弄台HP也是这样,,是CPU坏了,I5 二代的

网友:
还没见到没有桥的板子

网友:
你这是I系列4代的CPU啊,所有的桥都集成在CPU里面了,所以有问题就干CPU~~~~~

网友:
4代的还在保修吧。

网友:
应该还在保啊,还没碰到这种板子

网友:
越来越没有搞头了

网友A:
楼主的手机好垃圾。拍个照看不清

网友:
没桥只有显卡和U,以后直接换,不用修了&

网友:
再以后.打开一看.只有一张主板了.啥都没了.全在板上了.大家都可以洗洗睡了.哎.

网友:
桥和内存都贴片了呀,真不好修了

网友:
还没过保为什么要修啊

网友:
是不是所有4代的机器都南桥集成cpu?

网友:
以后不好修了 呀  芯片都一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手机好垃圾。拍个照看不清

原图清晰,论坛上传压缩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