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75232串口芯片发热,换了也不行 是不是IO芯片挂 ...
求助:75232串口芯片发热,换了也不行 是不是IO芯片挂了!!

楼主(2014-10-21):
主板开机不显示 75232芯片发热 换了一个同型号的也不行 那么是不是IO芯片挂了?遇到很多这样的板子了 !!!
芯片

网友:
有点发热是正常的

网友:
大哥你这什么故障也没说,别人怎么回答你呀

网友:
这个发热是正常的啊,这个芯片本身就有点温度!!!

网友:
有发热的感觉是正常的,只要不烫手就OK.

网友:
是什么板子的,技嘉的吗?

网友:
主板工作正常不,正常有点温度没事的

网友:
没具体的测试分析,光凭感觉不好说

网友:
是不是供电段短路造成的芯片发热。

网友:
你觉得很烫,直接把他去掉,但是你的问题说的不清楚,估计谁也帮不了你哦

网友:
杂牌板COM口芯片有点热是正常的

网友:
com口温度是要高点!!!正常的>>>

网友:
既然怀疑,那换一下IO试试了

网友:
这个串口芯片,大部分板,触发后都发热量大,正常的,你换一个新的估计也是这样,根本就不是这个问题,测别的地方去吧

网友:
开机不显示的故障 !!谢谢大家了 把你好82801GB换了就好了 !!具体什么原因导致南桥烧了,还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