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硬盘发现不了容量,也不能分区?

楼主(2014-10-21):
希捷硬盘只有在BIOS里 发现的了, 并且型号也对,但 进PE后 插着硬盘就不能进, 进DOS也进不去, 挂在别的电脑 能发现 发现不了容量,也不能分区?
按固件门 指令线买了 没有教程 不会啊

网友:
期待高手出现

网友:
MHDD能不能找到,能找到就扫描下

网友:
硬盘有坏道吧???

网友:
要是硬盘不需要做数据恢复的话,就没必要修复了吧,肯定是挂了啊。

网友:
固件坏了 超级终端 CTRL+T进T级 ,/1,进1级,N1,清SMART,/T.i4,1,22,断电,接电,T级下m0,2,2,,,,,22

网友:
论坛有很多处理固件门的帖子,仔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