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机自动启动

楼主(2014-10-21):
比方说接通电源不用按开机键,机器就启动了。断电后,在通电也自动启动机器。主板上那里出毛病了?

网友:
是原装机吗

网友:
联想品牌机都有这个毛病

网友:
3楼说得对,联想多都有这问题,通过主板电池放电,可以解决该问题。

网友:
不是联想机器,是北京的一个牌子金翔云

网友:
曾经修到一个笔记本一加电就自动上电,后来测CMOS电池电压不足,换了电池就不自动上电了,台式机也一样吧,电量不足或者清一个CMOS电池就应该可以了。

网友:
大家说的都不错,但是一定要先排除不是按键的问题,不要修了半天,一招打到解放前

网友:
BIOS电源设置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