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Hisense)]
求助

楼主(2014-10-21):
师父好,我有一台海信LED32K01电视不亮,电源板上有12V 12V SW PWM GND GND几个针 ,电源板只有12V输出,没有SW,我从淘宝上淘了一块主板,有SW有3。3V,但是PWM还是没有电压,我把PWM接到了SW上,现在电视可以亮了,但是屏幕不清楚,而且按键也不管用,比如我安菜出现加音量,是哪的问题呢,是程序还是主板,还是逻辑板,求指教我该怎么修

网友:
你还是拿给专业维修的看一下吧,自己搞得不偿失

网友:
你从淘宝上面买 的板是原装板不,请检查按键板线有没错位。

网友:
你换个按键试试,可能按键漏电

网友:
把按键拆掉用镊子短接看看会不会混乱,如果不乱了就是按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