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盟GMA785GT

楼主(2014-10-21):
冠盟GMA785GT不能上网,网卡驱动正常,接上网线网口黄灯闪,绿灯不亮,是什么问题?

网友A:
网卡坏了吧,直接加张PCI网卡了,省事。

网友:
把网卡芯片换了试试

网友:
正在维修中。

网友:
查下网卡工作条 件,供电时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卡坏了吧,直接加张PCI网卡了,省事。

我以前也修过这样的故障,换个网卡就好了

网友:
加张网卡吧!!!方便又便宜,,,,

网友:
外网和网线没问题吗?

网友:
解决,网卡坏了。

网友:
换个芯片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