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星F-A780

楼主(2014-10-21):
顶星F-A780的主板,开机诊断卡停在2b,有时是25,过得5秒这样,然后又C1-C3-2b或25,如此循环!不显。
是什么问题?

网友:
写一下BIOS

网友:
可能上内存不过引起的!

网友:
spd 3.3没有了

网友:
查下内存的工作条件,以及桥的虚焊,

网友:
会不会外设声卡引起的

网友:
拆网卡声卡 百分之九十可以哈。。。。

网友:
写BIOS,干外设,换io吧,这几招有可能可以了,也差不多跑玩码了。

网友:
把网卡拆下看看